求助大神,感谢

楼主(2019-07-25):
滚珠丝杆用同步带轮连接电极好,还是滚珠丝杆用连轴器连接电机好,两中方案间有区别吗?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A:
两个都可以,看你安装方式了,如果是直接怼,那么联轴器就OK,如果丝杆与电机平行安装,那么就用同步带连接。

网友B:
这个关键看你怎么用,安装的位置,空间够的话,采用联轴器的方式最好。
使用同步带连接的话,电机可以采用折返式。节约一定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键看你怎么用,安装的位置,空间够的话,采用联轴器的方式最好。
使用同步带连接的话,电机可以采用 ...

感谢,空间充足的话最好采用连轴器是吗

网友(点评):
是的,简单方便,但一定要保证滚珠丝杆和电机的轴同心。可以买到标准的线性模组,更是简单,市面上很多。HIWIN/THK等等,现在做这个的很多。一整套,拿来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可以,看你安装方式了,如果是直接怼,那么联轴器就OK,如果丝杆与电机平行安装,那么就用同步带连接 ...

感谢,两个方案优先选取哪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个方案优先选取哪个呢

直接连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