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小弹片的那些特征得怎么画呢

楼主(2019-07-26):
请问各路大神,用solidworks应该怎么画出图中的特征,救救孩子吧

网友A:
用侧面轮廓作为草图拉伸或者钣金看错了,母鸡呀,不鸡道怎么画

网友B:
草图拉伸,

网友C:
就像2楼说的,这零件从侧面看过去就是一个确定的简单图形,画好直接拉伸应该是最简单的,钣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2楼说的,这零件从侧面看过去就是一个确定的简单图形,画好直接拉伸应该是最简单的,钣金也可以

我那图一 中间是平,两侧是弯下去,如果直接在侧面切过去,那不就都变成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拉伸,

请问可以详细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侧面轮廓作为草图拉伸或者钣金看错了,母鸡呀,不鸡道怎么画

这个折边两侧有弯的地方,困扰我几天了都不知道咋画好==

网友D:
做一个压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压凹

小弟我才疏学短,可以说一下怎么操作吗 = =

网友(点评):
sw钣金教程

网友E:
画出形状后,用成型工具做一个内凹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某度搜索SolidWorks钣金实例解析
这书你肯定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度搜索SolidWorks钣金实例解析
这书你肯定没看过

真没看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出形状后,用成型工具做一个内凹就可以实现了

那怎么能做出图一的效果呢,他是折弯处两侧弯曲,成型工具是不能再曲面上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能做出图一的效果呢,他是折弯处两侧弯曲,成型工具是不能再曲面上的吧

两侧弯曲的效果是用成型工具形成的,先定义好成型工具,然后直接拖到钣金的相应的面上就可以

网友G:
成型工具可以好好研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型工具可以好好研究哈。

哇哦,就是这个,可以教教我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哇哦,就是这个,可以教教我嘛

你邮箱多少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邮箱多少我发给你

987799148@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