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粗糙度Ra在多少以下,不宜用粗糙度样板比对检查?

楼主(2019-07-26):
请教,一般情况,粗糙度Ra在多少以下,不宜用粗糙度样板比对检查(测量误差与公差之比过大)?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概念

个人觉得<0.4、>3.2就没什么意义了。一般的加工。如果特殊行业有自己标准除外。

网友:
具体还是得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