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9-07-26):
想请教下大佬 ,轴穿过轮毂内孔 两者间隙应该多少合适?假如轴直径为90mm ,该轴为传动轴,

网友A:
你说的轮毂是个什么传动件?要通过轴来给它传递扭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轮毂是个什么传动件?要通过轴来给它传递扭矩吗?

转轮设备,靠外部传动的 老哥   所以应该是间隙配合?固定的话另一头是轴肩 ,照片这头 是一个锁紧螺母,担心同轴度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这个链条的用法第一次看到,我们做链条链轮的,不晃动吗?

网友:
H7/f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链条的用法第一次看到,我们做链条链轮的,不晃动吗?

有个张紧轮的  速度非常慢,所以不影响

楼主:
谢谢 请问怎么选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张紧轮的  速度非常慢,所以不影响

lz这个是转动转圈吗,还是转动一个小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轮设备,靠外部传动的 老哥   所以应该是间隙配合?固定的话另一头是轴肩 ,照片这头 是一个锁紧螺母, ...

外部驱动轮毂零件旋转,与轮毂配合的轴只是起支撑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驱动轮毂零件旋转,与轮毂配合的轴只是起支撑的作用吗?

对呢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是转动转圈吗,还是转动一个小角度?

缓慢的转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链条的用法第一次看到,我们做链条链轮的,不晃动吗?

他有限位的,仔细看一下,就是不知道链条的强度怎么样

网友:
间隙配合,轻敲进去。

网友:
有限位,我在想链条扭曲了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有限位的,仔细看一下,就是不知道链条的强度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

轮毂上没有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

轮毂上没有齿吗?

网友:
这个用法很新颖,适合低速。再加点限位防脱,就更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