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振动相关知识

楼主(2019-07-26):
机械振动相关知识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学机械振动呀。

网友A:
两条
带着问题学
认真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
带着问题学
认真看书

问题是:怎么分析二阶或者3阶及以上的弹簧振动系统。
书籍:从哪里找呢,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啊?

网友B:
振动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力学

嗯嗯,好的,谢谢您。

网友C:
据说振动和噪音是有相关手册的,可以找来看看,我在网上查过,确实有,叫《振动与噪音控制工程手册》。

网友:
书籍:从哪里找呢,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啊?
推荐  郑兆昌著《机械振动》上。这套书有三册,入门从上册开始就可以。这书非常不错
怎么分析二阶或者3阶及以上的弹簧振动系统。
大致两种途径,一是做实验,就能知道二阶、三阶的震动频率。不过这需要实验设备
二是计算,大致差不多。如果计算,可以参考《机械振动》中现成的模型。学机械的这种基本的振动计算,只要给出模型和公式,一般没问题
但是分析振动曲线(《机械振动》书中给出了各种曲线),再去设计减振系统,就有难度了

《机械振动》可以在网上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籍:从哪里找呢,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啊?”
推荐  郑兆昌著《机械振动》上。这套书有三册,入门从上册开 ...

谢谢推荐的书籍,刚刚借了好几本书,全是机械振动的。我的要求不高,我想利用机械振动而不是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振动和噪音是有相关手册的,可以找来看看,我在网上查过,确实有,叫《振动与噪音控制工程手册》。

嗯嗯,这本我也借了,等看看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的书籍,刚刚借了好几本书,全是机械振动的。我的要求不高,我想利用机械振动而不是减震。

作为工程应用,关注的是振动曲线产生谐振的那一段
减振,关心系统在哪里产生谐振
利用振动,多数也是希望振动频率是在谐振处。因为是利用振动,所以希望系统工作时对频率漂移不要太过敏感。所以弹簧最好是非线性的。简单说,比减振要难一点
有专门的振动机械书籍。《机械振动》上册,好像没有这些内容,中册或者下册应该有,那就比较深了
另外,东北有个教授,闻春邦,应该写过一本振动机械的书。利用振动的机械,振动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工程应用,关注的是振动曲线产生谐振的那一段
减振,关心系统在哪里产生谐振
利用振动,多数也是希 ...

哦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2021-08-09):
振动力学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