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怎么修改换刀速度?

楼主(2019-07-26):
FANUC系统,加工中心,怎么修改换刀速度?

网友:
这问题有的研究了,具体得看机床设计结构了,常见的都是气动,也有是电动的。这可不比编程改下参数就完事的。你说的速度指的是机械手动作?还是整套换刀流程时间?只能说优化,修改有些牵强。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7-26 15:29这问题有的研究了,具体得看机床设计结构了,常见的都是气动,也有是电动的。这可不比编程改下参数就完事的。你说的速度指的是机械手动作?还是整套换刀流程时间?只能说优化,修改有些牵强。
新刀具加工调试,别的都能慢点,就换刀动作太快,慢不下来,刀还掉下来过,想放慢动作,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掉刀是另一个问题了,是机械结构动作行程没到位就执行下一步动作产生的。得检查触碰开关和动作行程。

网友:
这个。。。跟系统关系不大。基本情况没表述清楚。就无法判断啦

网友:
应该是9000以后的系统参数控制,可以问问厂家如何开通,正常情况下是看不见的,因为是宏程序,所以哪一段需要更改进给速度的话,是需要找的,比较麻烦,找到后改一下就行

网友(2020-06-24):
这个是参数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