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接触钻铰刀的,和钻头和铰刀区别,优劣势

楼主(2019-07-26):
介绍介绍

网友:
看现场工人干活时的区别:
钻+铰——底孔-扩孔-铰孔
钻铰——底孔-钻铰孔

只旁观过,没深入研究过。
以上。

网友A:
钻铰刀顾名思义钻头与铰刀一体的,前面是钻头,后面是铰刀,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有点意思,一般钻铰刀没人用,大多是某些工程师为了应付企业文化(创新,优化)想出的新创举。实际应用并不理想。以前有个同事就是钻头厂出来的,他说不知道设计的人到底懂不懂加工,钻孔和铰孔是两码事,钻速和切削比是不同层面的,强制设计在一把刀上能靠谱吗?说的不无道理,还有一个是刀具的排屑问题,这把刀相比之下效率比钻头慢很多,也不是没有优点,对于孔精度不是很高而加工面要光滑,而机器没有快速换刀具装置情况下还是有优势的,只存在普通钻加工如台钻类。话说回来,都什么年代了,用数控干还没有钻+铰来的快来的好。

网友:
多用途   约等于   非专业

网友B:
钻铰刀在钻和绞衔接处的排削是个问题,钻盲孔不行,只能干通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开两刃的那种成型铣刀,加工效果能好点

网友:
可能最接近的答案是四刃钻。
但一般人可能都没听说过。

网友:
理论上钻铰刀有两个优点:
1.减少换刀,节省时间;
2.同心度比较好,铰的时候余量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铰刀顾名思义钻头与铰刀一体的,前面是钻头,后面是铰刀,可以提高效率。

见过的好像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铰刀在钻和绞衔接处的排削是个问题,钻盲孔不行,只能干通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开两刃的那种成型铣 ...

有没有钻铰刀图片,能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钻铰刀图片,能看看吗

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C:
钻铰复合刀多用在汽车发动机的制造上,在组合机床专机上使用。钻铰两序复合,可减少加工工序、装夹辅助时间和机床数量,减少二次装夹误差,提高加工精度。钻铰刀适用于加工壁厚尺寸不大的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铰复合刀多用在汽车发动机的制造上,在组合机床专机上使用。钻铰两序复合,可减少加工工序、装夹辅助时间 ...

是复合成阶梯的头部钻尾部铰,还是直接同一直径的,铰刀样式的然后带有钻尖的,适合加工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复合成阶梯的头部钻尾部铰,还是直接同一直径的,铰刀样式的然后带有钻尖的,适合加工通孔还是盲孔

专机用的是前麻花钻后铰刀,加工中心用的硬质合金钻铰刀是直沟的,一般是两刃的,也有铰刀部分是四刃的(在两刃直沟钻的背上增加两刃)。)

楼主(2019-08-26):
引用 网友C:
专机用的是前麻花钻后铰刀,加工中心用的硬质合金钻铰刀是直沟的,一般是两刃的,也有铰刀部分是四刃的( ...

有照片吗,能发张照片看看,优劣势怎么样

网友(2022-01-29):
钻铰刀,我只做过直槽的,头部是钻尖形式,后面是直槽铰刀,我回去找一只拍一张

网友(2022-03-01):
钻铰刀可以加工余量大,貌似效率高点,但是只能做4刃,寿命没有铰刀长。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
钻铰应用在通孔工况下,且孔能太深,主要是排屑问题,这个是验证过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