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减速电机速比太大,想通过链轮实现增速,是否可行?

楼主(2019-07-26):
设计的时候计算错了,再重新定减速机周期长,费用高。 现状:一个简单的输送机构,滑道上输送铝棒重量280KG,减速电机1.1KW,转速1440r/min ,速比28.73,输出轴连接一对链轮 i=1(齿数都是15),现想增速,通过改链轮齿数Z1=30,Z2=10,提速3倍,是否可行?

网友A:
提速后,驱动扭矩同比例下降了,可以接受吗?

网友B:
如果提速后扭矩够的话,问题不大,记得扭矩的衰减还要乘上链轮的传动效率

网友C:
扭矩没有问题,控制精度不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提速后扭矩够的话,问题不大,记得扭矩的衰减还要乘上链轮的传动效率

就是担心扭矩不够,电机会带不动,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矩没有问题,控制精度不高就可以

能提供一下简单的验算过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速后,驱动扭矩同比例下降了,可以接受吗?

同比下降?我的理解是,理论上从动轮轴扭矩变小,电机输出轴所需扭矩是变大,现在整改后电机的扭矩会不会不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一叶知秋七号发表于 07-26 16:41
就是担心扭矩不够,电机会带不动,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P=T?N/9.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比下降?我的理解是,理论上从动轮轴扭矩变小,电机输出轴所需扭矩是变大,现在整改后电机的扭矩会不会 ...

升速后,驱动皮带的扭矩相应就变小了,电机端的额定输出扭矩转化到驱动皮带的扭矩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速后,驱动皮带的扭矩相应就变小了,电机端的额定输出扭矩转化到驱动皮带的扭矩是否足够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