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9-07-26):
1.现在伺服电机5000线,百分表检查X向,远离工件100左右后,又靠近工件,就变位2MM左右,(用单步核查,电子齿轮比,正常,排除机械,丝杆原因),各位同仁,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2.伺服电机5000线能用2500线代替么?能,如何?不能,又如何?

网友:
电器方面的问题不懂 坐个沙发先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家的伺服电机?问题是不是电机定位100mm,就会差2mm?

网友:
差2毫米  这也太垃圾了吧 伺服电机偏差应该在丝左右的

网友:
Z信号和dog信号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家的伺服电机?问题是不是电机定位100mm,就会差2mm?

广州伺服电机5000线

网友B:
这个2mm是重复很多次,都很稳定吗?还是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mm是重复很多次,都很稳定吗?还是每次都不一样。

每次不一样,递减2MM,,原来一直车螺纹正常

网友C:
如果不是全闭环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你换成伺服电机的圈算,那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广州伺服电机5000线

伺服电机,你监控下电机的旋转的圈数,如果圈数正常的话,电机就没问题,还是从机械结构上查问题。如果电机圈数有差的话,1.看下驱动器是不是有个跟随误差,把值调小  2.电机轴的刚性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你监控下电机的旋转的圈数,如果圈数正常的话,电机就没问题,还是从机械结构上查问题。如果电 ...

我试一下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全闭环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你换成伺服电机的圈算,那就正常了。

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全闭环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你换成伺服电机的圈算,那就正常了。

明天我就换伺服电机2500线,再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你监控下电机的旋转的圈数,如果圈数正常的话,电机就没问题,还是从机械结构上查问题。如果电 ...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5000线换成2500线,原来的电机出现脱步现象,闭环又不报警,换台电——驱动器参数初始化+设置,如图,电子齿轮比打百分表。

装好,上电运行,电机运行几mm就不动,然后报警号4,相序调换,再运行,正常,最后调整电子齿轮比。  psb (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全闭环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你换成伺服电机的圈算,那就正常了。

本就是全闭环的

网友D:
机械问题比较多,电机线数改变重新计算齿轮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问题比较多,电机线数改变重新计算齿轮比即可

结果是换了电机后,相序反了,换了也报警,调换相序后,重设置电子齿轮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