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床身制造中铸造的重要性

楼主(2019-07-26):
原来有朋友和我说机床床身有两种制造方式1铸造,2板材焊接
有没有朋友给介绍一下两种方法对比?

楼主:
本人从事机床床身铸件铸造行业多年,最近想开发新产品,一直再考虑是做继续做铸件还是在请焊接师傅板材焊接

网友A:
日本的有些机床床身尝试用焊接件。

网友:
焊接后要整体退火消除应力

网友:
德国的机床已经有焊接的了

网友B:
我们以前做数控机床,数控机床的床身都是铸造的,铸造床身消震性比较好,加工时的加工余量比较小。板材焊接的,如果床身尺寸比较长,焊接变形不好保证床身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有些机床床身尝试用焊接件。

是啊,我自己这就是铸造,然后朋友介绍说日本很多机床都是焊接的,强度都很好,加工周期比我铸造这边周期短,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一台的时间,焊接的最少要比我铸造加工这边缩短一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学习了

互相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做数控机床,数控机床的床身都是铸造的,铸造床身消震性比较好,加工时的加工余量比较小。板材焊接 ...

个人感觉铸造的床身要比焊接的强度好一些,当然是在热处理之后,否则变形量比较大

网友D:
焊接的容易变形,可焊材料大多是塑性的,变形就是永久性变形,不可回弹的。

铸铁件一般可认为是刚性的(相对钢材等塑性材料),变形很小,大变形就破坏了。

铸铁耐磨,可以直接在上面制作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的容易变形,可焊材料大多是塑性的,变形就是永久性变形,不可回弹的。

铸铁件一般可认为是刚性的( ...

是啊,但是最近很多客户要做焊接床身,说实在的我这边主要是做铸造床身的,我就推荐客户改成铸造工艺的,客户也有可能是在价位和工件时间考虑上还是在这做了焊接的,

网友:
现在冲压工艺中的高速冲压设备,很多床身都采用的是钢板拼焊缝方式,钢板比铸铁更结实牢固。

网友:
当然现在来看铸件还是好。

网友:
钢板强度比铸件强度高,同等强度的情况下,钢板焊接的壁厚可以更薄,节省材料。钢板焊接的话焊接前焊缝规划及结构设计很重要,然后就是焊接变形控制及热处理。据说国外很多加工中心都开始采用焊接件,工期短,节约材料!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讲解,有机会一起交流

网友(2019-11-05):
楼上很多朋友说的都不错,焊接的还要考虑使用环境,设备的精度、设备的总体长度、允许变形量的大小、加工时的工艺和变形处理等等。有些设备确实用焊接的比铸造的在效益上来说好很多,但有些设备焊接的、铸造的都不可以!钢铁最大的缺点是受热不均会导致变形很大,从而影响整体精度。每种材质都有各自的特点,利用不同的特点来生产设备或零件才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有朋友想了解更多关于机床方面的资讯,可以到鑫机缘平台了解更多机床类的相关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