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门想设设计一个自锁机构,越简单越好,机械小白求教

楼主(2019-07-26):
自锁机构设计

网友A:
关键字“自锁门扣”

网友B:
门碰  定位珠  碰珠  淘宝上搜搜这些关键词 看看喜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自锁门扣”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碰  定位珠  碰珠  淘宝上搜搜这些关键词 看看喜欢那个

好滴,谢谢

网友:
万能宝上买个【碰珠】,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C:
自动关门的弹簧铰链或者气弹簧连杆机构,再加一个碰触自动锁住的简单机械结构(如图)或者受很小冲击锁舌就收缩,门里面开个槽或者焊接个挡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动关门的弹簧铰链或者气弹簧连杆机构,再加一个碰触自动锁住的简单机械结构(如图)或者受很小冲击锁舌就 ...

好像是升降车?这个门可千万要关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动关门的弹簧铰链或者气弹簧连杆机构,再加一个碰触自动锁住的简单机械结构(如图)或者受很小冲击锁舌就 ...

能换个角度拍拍关门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
如果是不太重要的门,可以用6楼的结构,但如果门的安全性要求很高就得使用更可靠的结构!

网友:
楼主,你得先说还打不打算打开了,想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升降车?这个门可千万要关好啊

嗯嗯,高空作业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换个角度拍拍关门的地方吗,谢谢

展会的时候拍的,没有另外一面的照片了,就是自动回位的弹簧铰链,把手那边是个普通门锁一样的机械锁

网友:
不太重要的地方,永磁铁就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门一边用合页,一边用磁吸,多省事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展会的时候拍的,没有另外一面的照片了,就是自动回位的弹簧铰链,把手那边是个普通门锁一样的机械锁

谢谢热心回复

网友:
一般箱体最简单的无外乎磁铁门吸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