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制动蝶阀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7-26):
最近正在研究一辆卡车,排气装置有一个排气制动蝶阀,想问一下,这个排气制动蝶阀的作用是什么,是什么原理

网友A:
通过排气阻力控制发动机转速  比如长下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排气阻力控制发动机转速  比如长下坡

您之前用过吗,有原理吗

网友:
|人生绚丽发表于 07-26 17:42
您之前用过吗,有原理吗

没有。只是看过一些介绍 你可以去卡车之家找找资料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049261b969dc5022aaea0074.html

网友:
排气制动阀将发动机作一个空气压缩机使用而产生制动力矩从而对汽车产生减速作用。一般安装在排气管中,在需要减速时关闭阀门以阻塞排气通道而达到制动效果。它主要使用在矿山或山区公路行驶的汽车或常在交通情况复杂的城市街道上行驶的汽车。

网友:
排气制动装置由排气制动按钮阀、废气工作缸、排气制动蝶阀、停油气缸组成。排气制动操纵方便,简单有效。在冰雪及较滑的泥水路面行驶时,使用排气制动,可以减少侧滑;在下长坡时,使用排气制动可以减少行车制动的次数,降低制动鼓的温升,提高制动的可靠性。使用排气制动时,能减少发动机油料的供给以至断油,能节省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