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胀紧套定心和不带定心的区别是什么,安装后同轴度能有多少?

楼主(2019-07-26):
我目前在设计一个同步带传动的机构,在安装同步轮的时候选用的Z21胀紧套保证安装精度,但又看到其他类型有自带定心的功能但是没有我要的型号,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装配后同轴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根据设计要求的对中精度选择,一般要求的选择Z1、Z2型胀套就能满足要求;不知道楼主的对中性要求有多高。胀套选择根据传递的扭矩和轴向力去选择。手册有计算、选型的实例。设计中没必要追求过高的精度。

网友:
涨紧套的摩擦传力,虽然简化了安装,但只有高精度的才能确保同心度,普通的涨紧套用起来很不好,没有平键,旋转过程中总感觉会打滑!

网友:
需要的话  你找我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 2693 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