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有以下机构的具体方式吗?

楼主(2019-07-26):
求助大神有以下结构的具体实现方式吗?

机构描述:中间为主动轮,当其正转时,可以带动左轮旋转(方向无所谓),此时右轮静止;
                                          当其反转时,可以带动右轮旋转,此时左轮静止。
                 左右轮不能靠平移来啮合。

网友A:
离合器,了解一下

网友:
左右轮能不做用气胎离合器实现?气胎离合器的外圈装齿圈,当左边的气胎充气膨胀,使左边的齿圈与主动齿轮啮合,此时,右边的气态处于不充气状态;反之亦然。

网友B:
左、右轮各装一个超越离合器(单向轴承)可以吗?这样左轮或右轮会空转(而不是静止)不会将动力传递到所在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轮各装一个超越离合器(单向轴承)可以吗?这样左轮或右轮会空转(而不是静止)不会将动力传递到所在 ...

同意单向轴承

网友:
超越离合器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哈哈,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再琢磨,不管主轴往哪边转,最后的从动轴都会往一个方向转。

还是利用单向轴承。

网友:
LZ最终的左轮,右轮用来干什么?

网友:
中间这个辅助的轮子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个?

网友C:
主动轮上加一个可以翻转的惰轮,通过翻转惰轮分与左右轮啮合。主动轮通过惰轮将动力传给左右两个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动轮上加一个可以翻转的惰轮,通过翻转惰轮分与左右轮啮合。主动轮通过惰轮将动力传给左右两个轮

“可以翻转的惰轮,通过翻转惰轮分与左右轮啮合”

看不懂,求教

057762768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了解一下

恩,我了解离合器,但是有点复杂了

网友:
主动轮轴纵向移动,可否?

网友:
  小朋友的玩具车,俗称重力惯性车。有个这样的机构。
往后拉小车储能,放手就往前跑。里面是一个弹片压着主动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