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18.0打开出错

楼主(2019-07-26):
安装好ansys18.0文件后,crack下的文件夹都复制到安装目录里面了,但还是不行,打开软件就报错

ANSYSLI_SERVERS: 2325@PC
FLEXlm Servers: 1055@PC

请问该怎么办?多谢~

网友A:
许可证安装的有问题,对照安装说明,重新安装许可证文件。这个软件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可证安装的有问题,对照安装说明,重新安装许可证文件。这个软件不好装

安装中途填了:localhost,安装完后. 复制"Shared Files" 到ANSYS相应的安装目录。最后打开WORKBENCH 还是出现:
Could not connect to any license server.
The server is down or is not responsive.
    ANSYSLI_SERVERS: 2325@PC
    FLEXlm Servers: 1055@PC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中途填了:localhost,安装完后. 复制"Shared Files" 到ANSYS相应的安装目录。最后打开WORKBENCH 还 ...

自己是在装不好就到淘宝上让人装,花钱省心

网友C:
可参考如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是在装不好就到淘宝上让人装,花钱省心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参考如下方法

上面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使用安装证书的方式解决的,不过现在是

上传license文件的时候,报错

Did not upload file - The new license file is identical to the current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updated.

打开ansys workbench,报错system error:0"

网友:
在网上找个安装教程按着步骤一步步来,细心点一般没问题,14.5和18.1都安装过按着教程来的都是一遍就成功了

网友D:
明显没破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没破解成功。

上传license文件的时候,报错
Did not upload file - The new license file is identical to the current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updated.

打开ansys workbench,报错system error:0"

网友E:
也是装了几天都不成功,最后看这里https://wenku.baidu.com/view/be530064876fb84ae45c3b3567ec102de2bddfc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装了几天都不成功,最后看这里https://wenku.baidu.com/view/be530064876fb84ae45c3b3567ec102de2bddfc ...

我装好了,找到原因,原来是我电脑的系统兼容,重新安装系统后,就一次安装好了,ansys18.0安装起来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