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手动机器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9-07-27):
去掉四周多余废边 怎么设计 废料试着用美工刀割掉还是藕断丝连

网友:
黑色的是什么材质?什么塑料

楼主:
普通的橡胶

网友:
手工切肯定切不齐,还是用机器切吧

网友:
想想这个

网友:
橡胶不好切,最好是电阻丝之类的。

网友:
激光切掉。

网友:
橡胶模具做得好点啊

网友:
我感觉刀法好的,美工刀能切好

网友:
这是个什么零件啊?

楼主:
能否告诉我用多大的切割?说的详细些

网友:
|agenjixieshequ发表于 08-04 06:27能否告诉我用多大的切割?说的详细些
随便找家激光公司咨询一下就好,烂大街的东西。便宜的三、两万就搞定。

网友:
冲切设备

网友:
不要用壁纸刀,选个硬刀,不行自己拿适合的材料磨一个,还不方便的话试试把刀加热或者沾汽油(千万别同时进行啊,危险)

网友:
做个等宽的滚刀,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