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面无法加厚?

楼主(2019-07-27):
用圆周阵列做叶片的时候,显示此曲面无法加厚是为什么?第一个叶片设置加厚1mm

网友:
选择下面的阵列实体选项试试。

网友:
上传源文件看看

网友:
是不是出现了零厚度的曲面了?

楼主:
不能用特征和面,应该用【实体】选项组,选择加厚的叶片做阵列

网友:
第一站正解

网友(2021-01-14):
我也遇到了,用几何体阵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