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这样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9-07-28):
皮带输送机滚筒拉裂脱圈了,老板叫出方案修好,还有救吗?

图中那一圈裂纹。

网友:
502大法凑合着用?

网友:
焊接一圈辐条?类似自行车轱辘

网友(点评):
看样子像铸件,焊接性能很差的

网友(点评):
向大侠说得有道理!

网友:
在外企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点不能凑活的,直接废掉,楼主这是私企吧,能再用两次一定不会用一次的,目前这种情况是有安全隐患的,最好是换掉

网友:
离轴心太近 要我看基本无解

网友:
蚂蚁大侠你们厂房不新

网友(点评):
楼主行脚僧一名

网友:
摆事实,讲道理,,,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胸怀天下,心系子民!

网友:
够呛

网友(点评):
能想到的只有焊了

网友A:
腹板如果厚度可以的话,来一刀平后,另被板一块,轴箍处铣多边方,和被板紧配,幅板其它地方配销后焊死,传递载荷。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

网友B:
多大的滚筒,,怎么是铸铁的,,我们都是无缝管焊接的。

网友(点评):
铸钢和铸铁辊是辊中一大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滚筒,,怎么是铸铁的,,我们都是无缝管焊接的。

1.5m,铸钢的。

网友(点评):
确定是铸钢就开V槽焊接,注意保温

网友:
滚筒上的载荷多大?测下裂纹深度,然后看看能否补焊?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个小的和这个类似,那人把裂缝旁边切了一圈然后再焊,

网友:
能不能弄个法兰盘套上去焊接,配打孔,销定位,螺纹连接

网友:
补焊可能会造成变形

建议幅板全部刨掉,再焊接新幅板留加工量,加工保证两侧同心

网友A:
再有可这样,螺钉可以是铰制孔的。还有一法就是热装堵头,这样辊面可能要动刀了。很多辊筒都是用热装堵头的方法制成的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点:螺栓可以考虑高强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可这样,螺钉可以是铰制孔的。还有一法就是热装堵头,这样辊面可能要动刀了。

感谢分享。

网友:
热装堵头的样子,这需要根据载荷计算出各种参数,然后加工出配合尺寸,加热辊筒那一端,要烧红,到温度后将堵头敲进去,也叫“红装”。

网友:
就是无论哪种都要保证传递的载荷为要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行业用的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7-28 13:34在外企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点不能凑活的,直接废掉,楼主这是私企吧,能再用两次一定不会用一次的,目前这种情况是有安全隐患的,最好是换掉
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迟早都要换、长痛不如短痛!

网友:
无解呀。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跟老板说 出了事故损失的钱可不止一两个轱辘能换得来的

网友:
上床子,开槽补焊,相当于给病人上呼吸机,能短时间维持……

网友(点评):
皮带线通常是关键设备,停产等配件的问题很严重滴,等不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腹板如果厚度可以的话,来一刀平后,另被板一块,轴箍处铣多边方,和被板紧配,幅板其它地方配销后焊死,传 ...

这个方案类似做过,可以实施

网友:
首先辊径多少,扭矩多大?
方案一,原焊缝去除干净,上床子检查轴和腹板孔配合如何,找正后多点点焊固定,下机后找个好焊工,补焊把,如果轴承位变形,那就氩弧焊补焊轴承位,补焊后腹板可以加筋板
方案二,有楼友提过,增加一块过渡腹板,

网友:
打孔拉钉,临时补上,赶紧换新的,实在不想换就都切掉,重新焊接一块转轴,然后上床子车

网友:
深度坡口,铸铁焊条能否搞定?

网友:
要我做,我就直接在裂纹一圈开始,车成两体的,之后是焊还是螺钉固定看空间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1.5m,铸钢的。

不论涵还是换一个轴头都需要重新磨轴承台,且要和面同心,看你图片应该是轴和管子配合长度短引起的,建议换一个轴头,想入长度依据受力大小适当加长。

网友C:
焊接是最原始和最省钱的办法

网友(点评):
估计老板最欢喜这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是最原始和最省钱的办法

如果是私企,老板不管你方法,只要省钱对他来说就是王道。这也是国内形势所迫。但这种想法和做法甚至违背了机械的原则,没办法的

网友:
怎么看着像水泥厂回转窑的辊子啊,如果是我说的东西,不用焊接了,直接废掉吧,那个辊是铸件,补焊没什么用的,看看使用时间和采购合同看看能补回来多少!

网友D(2021-02-06):
打骑缝销可以对付一下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D:
打骑缝销可以对付一下

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