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电机和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7-28):
     各位好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故障设备生产中突然出现,现象是变频器出现过载报警。

     电机是7.5kw 日立电机,富士变频器。

     现在把变频器输出UVW线脱开之后变频器正常启动无报警。但是接上电机UVW的线后电机就无法启动出现哼哼哼的声音。检查电机无机械卡死,负载也没有问题。变频器进线是三相380V稳定。电机检查三相电阻一样1.5欧,对地无穷大。感觉电机没问题,请教各位有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你是不太懂修理变频器的,那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区分毛病出在哪里。另找一个电机接上,看可以正常运行吗。
还有报的啥警报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不太懂修理变频器的,那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区分毛病出在哪里。另找一个电机接上,看可以正常运行吗 ...

替代法,这个我们想过,想用一个5KW的电机替代一下了,但是没有这样的电机,之前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现在想用一个三菱的变频器替代一下。但是具体什么原因还是不知道》

网友A:
换一个变频器也可,确定毛病在电机还是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变频器也可,确定毛病在电机还是变频器。

这个故障可以解决,要不换一个电机或者换一个变频器。就是不知道这个故障具体是什么原因。只能判定故障时电机或者变频器有问题,怀疑变频器问题比较大。但是变频器具体什么问题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什么故障就换什么。一般的说,变频器出问题的概率在99%,电机只有1%。变频器坏在哪里这只能让修理变频器的人来赚这个钱了,专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就换什么。一般的说,变频器出问题的概率在99%,电机只有1%。变频器坏在哪里这只能让修理变频器的 ...

7.5KW的修理一下,不会贵的,2000以内吧

网友:
问LZ对地是咋个检法,能具体点吗,

网友:
接电机通电快速测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

网友:
如果变频器报警显示过流报警,应该是电机的问题,电机扫镗,空载很正常,带负载不行

网友:
变频器功率选择比电机大一个档试试。

网友:
可以修改变频器输出的额定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