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外接设备之--工件找正仪

楼主(2019-07-28):
     高端点的加工中心上会用到的工件找正仪,主要是找工件的起始点,一般是自动化用的比较多,价格看精度吧,一般都在8-10万左右吧
     数控加工中心和车床上的触发式测头可用于识别并设定工件、对特征进行序中测量以进行适应性加工,并确认成品工件的尺寸。节省时间。 降低废品率。

    一般的手动寻边器找正也可以,但是自动化程度高的流水线还是要用到这种找正仪
下图的白杆探头,红宝石的,国内接触的三坐标探针,这种找正仪,还有激光干涉仪,稍微高端点的,都是雷尼绍的,基本上快垄断了吧,国内在光学这块和德国差的就更远了吧

网友:
在某汽车厂实习的时候里边有这东西,价格非常高昂。

网友:
好像与其配套的软件也不便宜。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7-28 16:46在某汽车厂实习的时候里边有这东西,价格非常高昂。
是挺贵啊,还很脆弱,用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28 19:19好像与其配套的软件也不便宜。
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产品,大多是昂贵的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我们跟黎明互相借着用,顺丰快递,每次保价40万

网友A:
老贵了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我们跟黎明互相借着用,顺丰快递,每次保价40万

这种合作方式挺好。

网友B:
我们的设备经常用,都是雷尼绍的。

网友C:
前段时间刚调试过一个,才学会

网友D:
目前还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E:
我们厂里有一件,大概是7万,雷尼绍的,
重复找正精度大概在0.003MM,
因为主轴偏摆之类的原因,找出的结果跟实际中心会有一点偏心,(相对固定的)
测杆越长偏心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我们跟黎明互相借着用,顺丰快递,每次保价40万

是沈阳黎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贵了这玩意

没有实力的工厂是买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设备经常用,都是雷尼绍的。

雷尼绍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是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刚调试过一个,才学会

用起来比较方便吧,调试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还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学习了,长知识了!

在加工这一行做的久了,一定会接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厂里有一件,大概是7万,雷尼绍的,
重复找正精度大概在0.003MM,
因为主轴偏摆之类的原因,找出的结 ...

越长精度越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起来比较方便吧,调试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之前不知道选择什么模式,经过验证后才得知;

挺简单的,没接触时觉得高大上、给员工调试后也没觉得有多好,相对比起来方便快捷了。

网友F:
做手机精密结构件厂商都是标配。

网友G:
红外线和激光的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手机精密结构件厂商都是标配。

精度要求高,是得需要高精度的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外线和激光的好用不?

红外线的好用,激光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沈阳黎明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