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工具栏不显示了,调出也不是以选项卡的形式,而是悬浮,怎么办?

楼主(2019-07-28):
草图工具栏不显示了,调出也不是以选项卡的形式,而是悬浮,怎么办?
已经试过工具栏自定义,还是调不出草图选项卡。

网友A:
鼠标左键按住往工具栏上拖,看看会出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左键按住往工具栏上拖,看看会出现什么?

跑右上角去了

网友:
先把现在那个关掉,在右键重新勾选。
实在不行,要么重新安装修复,要么你找一个同事的电脑,SolidWorks装的盘和文件路径都一样的,让他保存个设置发给你电脑上,重新设置。
话说你的SolidWorks没有保存过设置吗?难道重装系统后全部都得一项一项重设?
我都是很久以前设置好好,保存一次设置,偶然变动也会保存新的设置文件。
重装系统后,把SolidWorks装到D盘里新建的“SolidWorks2014”里,toolbox装到D盘“SolidWorks”里新建的“SOLIDWORKS Data”里,模板放到SolidWorks2014里的一个叫“SolidWorks模板”的文件里。用恢复设置功能,找到上次保存的swSettings2014.sldreg文件,恢复后就能直接用了。我电脑装的2014和2016都保存过。其实那个文件右键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那个设置包括了很多东西。首先模板等文件引用位置,还有就是零件界面和工程图界面,那些用的那些不用,自己更改过,有些我们公司产品画图常用的特征功能我放到外面了,这些得都会变成之前保存设置的。

这个是我的界面,家里电脑和公司的都一样,就是安装路径一样,直接用恢复设置做到的。

网友:
楼上正解,关闭草图工具栏,再重新打开,勾选上!

网友:
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