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废砂温度高有什么办法降温

楼主(2019-07-28):
如题,谢谢

网友:
喷水,冷却滚筒

网友:
类似于发动机的水冷  冷却水循环

楼主:
场地偏小放不了,有没有什么土办法

网友:
场地大可以放地上摊开降温,场地小就得靠设备了,适合小场地的设备由沸腾冷却床,双盘冷却机等,这两个设备占地不大,原理都是通过喷水和鼓风来降温,通过水蒸气带走大量的热量。冷却滚筒在粘土砂线和钢丸填充壳型线中都是比较常见的冷却设备,但你场地受限的话确实不合适。这个站可以看一下的。

网友(2019-12-13):
看你什么砂?
粘土砂的话有冷却滚筒、双盘冷却、沸腾冷却床等主要靠水分蒸发带走热量降温,前段时间看爱立许的混砂系统有不错的降温方式,沸水+热砂(烤箱里实测100摄氏度多)混70秒后降到37摄氏度左右的。
如果是树脂砂,那么砂温调节器至关重要,水管尽量大一些,流量要大,小了效果差。现在也有增加空调沸腾冷却的,反正多点尽可能的降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