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柄的代号

楼主(2019-07-28):
请问刀柄上面的G2.5 25000RPM,这里的25000是这个刀柄旋转的最高速度嘛,还是做动平衡时G2.5测量,对应的速度呢,因为BT刀柄是用于低速加工,转速低于一万转,如果是转速,很显然这个速度是高速加工的速度了?

网友A:
就是动平衡G3.5,最大转速25000转/分钟。我们公司的BT30最大到24000转/分钟。

网友B:
学习了,BT是什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动平衡G3.5,最大转速25000转/分钟。我们公司的BT30最大到24000转/分钟。

意思,使用过程中,转速的上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动平衡G3.5,最大转速25000转/分钟。我们公司的BT30最大到24000转/分钟。

你们公司的,平时使用转速一般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BT是什么刀?

BT是日本标准下的一种刀柄,在大中华区使用最广泛,具有价格低廉,对称性好,装卸操作简便,通用性好的优点,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的,平时使用转速一般是多少呀

BT30转速6000-24000;BT40转速3000-15000;BT50转速1500-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30转速6000-24000;BT40转速3000-15000;BT50转速1500-6000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