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6202 轴承 配多大轴 公差怎么留

楼主(2019-07-29):
滚动轴承6202 轴承 配多大轴 公差怎么留

楼主:
机械手册上查到了,

网友:
轴承看用在什么地方,什么用途,一般是过盈配合,轴和轴承,具体公差,需手册上查询

网友A:
这真的是手册都懒得查了。。。。。。。。

网友:
12.15.17.19

网友:
设计思路不对吧?应该现根据载荷、转速、材料确定轴颈,再选择轴承和确定公差。

网友:
您是有多懒哪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是手册都懒得查了。。。。。。。。

别瞎说实话

网友:
根据负载、工况看样本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