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选型,心里有些没底

楼主(2019-07-29):
       刚开始接触机械行业就被告知一个方案需要对滚珠丝杠和电机选型。因为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所以甚是担心自己会把事情搞砸。所以想问一问各位大佬们:需要一个电机带动两根丝杠,两根丝杠分别在电机的两侧。丝杠上有类似于滑台的一个托盘,顶上的重物大概500KG(滑台重量可以忽略不计),平时机构做水平运动。这套机构的使用频率比较低。丝杠我选用的导程10直径20的丝杠,请问这个数据可以吗?另外电机需要选用什么样的?电机需要一定的功率或者是什么其他参数的吗?还希望各位前辈和大佬们能够不吝赐教,真的挺担心着急的,谢谢了~

网友A:
找本滚珠丝杠的样册,选型方法什么的都有

网友B:
https://www.huojiaocheng.com/560.html 这里面有滚珠丝杆选型计算软件和相应的PPT资料哈,先看PPT资料,明白各个参数的含义,再用软件自动计算,就知道自己选的滚珠丝杆型号符不符合要求,电机功率对不对。

网友C:
买的什么品牌的,打电话问他们的客服~

网友D:
这个正好是自己学习的机会嘛,不要害怕你,多查资料,看看滚珠丝杠怎么选型,按照选型手册来,再加上一些富裕量,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放心。

网友F:
实在担心,选完型后让滚珠丝杠厂家帮你核一下就行

网友G:
很显然的工况,直接找厂商校核就OK了,需要什么丝杠,丝杠所需要的电机

网友H:
把负载等运行情况搞清楚,让供应商提供型号,设计飞机的总工程师也是对发动机提出整体的要求,然后由发动机工厂提供发动机的,所以作为设备开发人员我们就是做主机的,主要考虑整体的布局,核心的夹具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滚珠丝杠的样册,选型方法什么的都有

好的,咱们论坛里就能找到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huojiaocheng.com/560.html 这里面有滚珠丝杆选型计算软件和相应的PPT资料哈,先看PPT资料,明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什么品牌的,打电话问他们的客服~

客服可以帮忙验证吗?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正好是自己学习的机会嘛,不要害怕你,多查资料,看看滚珠丝杠怎么选型,按照选型手册来,再加上一些富 ...

好的,其实就是担心自己没有经验万一选错了怎么办,已经找到资料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放心。

真的吗,那就太好了就剩下电机选型的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担心,选完型后让滚珠丝杠厂家帮你核一下就行

现在厂家服务这么到位了吗?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显然的工况,直接找厂商校核就OK了,需要什么丝杠,丝杠所需要的电机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负载等运行情况搞清楚,让供应商提供型号,设计飞机的总工程师也是对发动机提出整体的要求,然后由发动机 ...

好哒我了解了~谢谢指点

网友I:
导程影响速度和精度,直径20感觉 略小,如果加减速快对精度影响大。
具体查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导程影响速度和精度,直径20感觉 略小,如果加减速快对精度影响大。
具体查相关资料!

可能是我没讲清楚呢~这个机构只是用于把上面的负重拖出去,对于精度要求不大的。感谢大佬的指点,谢谢~

网友J:
找PMI或者THK的选型样本,里面有详细的计算过程,跟着算就可以了,感觉20的直径有些小。

网友J:
是双出轴的电机,每边的托盘500kg?水平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PMI或者THK的选型样本,里面有详细的计算过程,跟着算就可以了,感觉20的直径有些小。

好的,谢谢指点~我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双出轴的电机,每边的托盘500kg?水平布局?

不是的,一个电机带两根丝杠在两边,两根丝杠一左一右一同带动托盘的,水平布局~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一个电机带两根丝杠在两边,两根丝杠一左一右一同带动托盘的,水平布局~

丝杠的同步是个问题,既然就一个物体,为什么要用两根丝杠,能否发个简图或者示意图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丝杠的同步是个问题,既然就一个物体,为什么要用两根丝杠,能否发个简图或者示意图给你看看。

就是这个,原本要3根,现在改成两根,中间是电机。左右都用是因为担心两边同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