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限元用不了了,弹出这个

楼主(2019-07-29):
简单的复杂的零件都做不了,顺序也没问题吧,固定--外部载荷--网格--运行,就崩溃了,各位见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缺少windowns的某个补丁文件?

网友B:
可能是配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配置不够

我觉得电脑看大装配体还是挺溜的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装excel?

装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windowns的某个补丁文件?

就是不知道才来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