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個铜带包覆轴上面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9-07-29):
如图:厚度0.2mm铜带需要刚刚好包覆在针轮上,并且定位柱和定位孔也需要刚刚好吻合,求一个最精准的计算公式。已知针轮直径如果在180mm情况下,针轮上需要多少个定位柱。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吗,用周长算出来 的结果不是很合理。

网友:
累计误差的问题。

方案1: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套路走,强行拉郎配。先把铜箔包覆在轮上,固定住,再加工定位柱要用的孔,最后装定位柱。

方案2:把线性累计误差分解为组合式累计误差,减小累计误差的绝对值。比如现在圆周上均分5-6个定位孔,以每个定位孔为基准,再向外均分其他定位孔。加工时,给孔编号,不用1-2-3-4……这样的顺序,而是采用,1-6-11-16-21……3-8-13……5-10-15……这样等间隔的【跳序】,类似于给大尺寸端盖上螺栓时的样子来。

网友:
反了吧,应该是需要多长反推直径多大

网友:
取钢带中性面的直径计算周长,用此中性面的周长计算需要多少个定位孔。中性面的直径d=179.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