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除尘管道安装方式

楼主(2019-07-29):
       大家好,现在在设计一款三轴的焊接设备,产品在焊接时需要抽烟,因此在Z轴上需要安装抽烟管道,由于空间限制不能像木工精雕机那样悬吊安装,现在想让管道走拖链类似走电气线的方式安装,抽烟管道外径32,X轴行程200,Y轴行程800,Z轴行程150。想问下大家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大家不吝指点。

网友:
抽烟管道外径32?可以沿机械臂或坐标架构布置。假如还有障碍,那么可以考虑全罩覆盖。祝你成功。

网友:
按最高速率抽应该够用。。。。

网友:
还是全罩覆盖靠谱。

网友A:
全罩抽靠谱,还不用担心管子碍事

网友:
跟烙铁线束一起走,留点余量,不能全罩,时间长了锡丝松香能恶心死人,管子直接换掉,不要妄想清洁,参照qu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罩抽靠谱,还不用担心管子碍事

您说的很对,全罩确实好。只是做成全罩的,要想有效果的话抽烟机排量太大了,从成本以及客户场地上都不太现实。因为是激光焊接,中间穿插着机器人取放料。我现在想法是将抽烟管道一端装在一个旋转摆臂上,另一端连接到Y轴的软管,中间留点余量,使Y轴移动时摆臂随动带动抽烟管道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