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调节机构之疑问《请教大神》

楼主(2019-07-29):
老哥们,今天又不耻下问请教下各位一些问题。现在我做一套气缸带动夹具点焊机构,因为点焊机焊头高度《后期焊头会磨损》与夹具高度不一致。而且需要方便换夹具来通用。所以夹具高度需要方便调节。 我现在想用4根螺杆来调节高度应该可行,但是实际中技术员更换夹具调节高度比较麻烦,请问下大家能不能用4根螺杆配4个手轮来调节高度呢? 谢谢哦

楼主:
因为只画了草图,我想用白色的底板来装4根螺杆调节高度呢

网友:
不耻下问?lz的体育老师还健在吗

网友(点评):
很符合你的头像

网友:
LZ的成语运用的炉火纯青

网友:
楼主,请把图中的各零部件各是什么?都标注出来,才能对着你的文字看懂图片。

网友A:
1.四角用导向,中间用螺杆调节高度。
2.白色平台用浮动结构(下方可以用弹簧),上焊头下降的同时,将夹具压到下电极上焊接面上。(可保证电极正常磨损的情况下,不需要人工调节夹具高度)

网友:
对不耻下问表示顶礼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四角用导向,中间用螺杆调节高度。
2.白色平台用浮动结构(下方可以用弹簧),上焊头下降的同时,将夹具 ...

谢谢,您的方法我觉得非常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四角用导向,中间用螺杆调节高度。
2.白色平台用浮动结构(下方可以用弹簧),上焊头下降的同时,将夹具 ...

你听说过焊接压力规范吗?微小的压力变化就会影响焊接效果

网友B:
最可行的做法是调节上部的焊头,一个燕尾槽滑台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可行的做法是调节上部的焊头,一个燕尾槽滑台就足够了

我用的导轨来带动,成本会高一些。燕尾槽滑台对加工精度要求较高吧。  主要需要夹具替换,每一套夹具高度都不一致,得进行10mm左右的高度调节,。

网友:
汽车自带千斤顶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听说过焊接压力规范吗?微小的压力变化就会影响焊接效果

方法针对楼主提出的要适应下焊头高度。焊接质检肯定有过程管控的,产生NG品后应该需要修磨焊头或者检查压力、焊接参数了。
不过楼主的这个焊机的旷量应该挺大的。

楼主:
对了,问下各位呢,重载直线导轨可否承受40缸径气缸的冲击力呢?

网友C:
1.查一下“不耻下问”这个词的意义,想想用在这里是否合适,然后考虑是否要更正你的错误;
2.高度调节必须有导向,可以用直线轴承也可以用直线滑轨,后者刚度较高,精度较好;
3.滑台整体不宜做浮动,滑台上的零件定位工装考虑做高度方向的弹性浮动,这样能消除很大一部分重量对焊接压力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查一下“不耻下问”这个词的意义,想想用在这里是否合适,然后考虑是否要更正你的错误;
2.高度调节必须 ...

成语没用好,只是想表达自己谦逊向大家学习的意思,
高度调节我设计了下,因为点焊机焊头位置,高度只有50mm左右调节。觉得用直线轴承的话,高度就很拥挤了,我想用螺杆来手摇调节,这样如何呢?

网友D:
您只用螺杆是可以调节的,但是理论上丝杆传动是没有办法保证直线度的,它会摆动,所以一般用丝杠的地方一定会有导轨、直线轴承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只用螺杆是可以调节的,但是理论上丝杆传动是没有办法保证直线度的,它会摆动,所以一般用丝杠的地方一定 ...

就是高度空间有限,我算了下,大概两面之间也就50~60mm的高度,用直线轴承空间不是很够

网友:
我教你一招,,,用垫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语没用好,只是想表达自己谦逊向大家学习的意思,。
高度调节我设计了下,因为点焊机焊 ...

螺杆可以作为调节装置,但是导向装置不能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可以作为调节装置,但是导向装置不能缺少。

请问下呢,四周装了导向装置,我想把螺杆装在中间并连上手柄,用螺杆来控制升降。之前没有设计过螺杆升降机构,螺杆手柄这一头需要固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呢,四周装了导向装置,我想把螺杆装在中间并连上手柄,用螺杆来控制升降。之前没有设计过螺杆升降 ...

该不该固定、如何固定、固定在哪里都是你自己应该知道的,是设计过程必须经历的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呢,四周装了导向装置,我想把螺杆装在中间并连上手柄,用螺杆来控制升降。之前没有设计过螺杆升降 ...

这个平台能稳么

网友:
我表示 我刚毕业  。。。老哥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