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安装应该如何固定(应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9-07-29):
如图所示的一个结构,想在三个缝隙里,装如图二所示的结构,弹簧的内径是6mm,后面两幅图是我现在固定的方式,但是人手很难搞,我想问一下正确的固定弹簧方式是怎样的?我知道有用鸡眼扣和空心扣,但是(1)扣子没有那么小的(2)安装不方便,请教各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意见如图。蓝色的是弹簧

网友:
注塑做出定位点。

网友:
可以尝试在塑料上开槽或加导向柱。

网友:
观点与二楼相同

网友:
在安装底板上设计弹簧座,中间加导向柱,弹簧座和导向柱的尺寸在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弹簧安装中心加导向柱,或周圈加弹簧座

网友:
加一个导向柱

网友:
弹簧有一个比径系数,超过比径系数,就会歪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见如图。蓝色的是弹簧

谢谢你的回复,那么下面这端也是加导向柱吗?还是说导向柱本身就会卡紧弹簧?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将弹簧套在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将弹簧套在轴上

你好,有示意的图片看一下吗?

网友C:
我就不说楼主在想知道的事儿,我却一定要问:你这弹簧是咋回事儿啊?是订单图纸错了,还是供应商造错了,还是自己随便截了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说楼主在想知道的事儿,我却一定要问:你这弹簧是咋回事儿啊?是订单图纸错了,还是供应商造错了,还 ...

这是自己想做的一点小东西,弹簧是现成的,本来就这个样子。

网友D:
行程不大的话,目前这么装也可以的。我见过标准产品这样做的,还很好用。
行程大,那就要加导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程不大的话,目前这么装也可以的。我见过标准产品这样做的,还很好用。
行程大,那就要加导柱了。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有图片或者关键字能让我看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