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闻邦春版)钩头键键槽尺寸问题

楼主(2019-07-29):
机械设计手册(闻邦春版)中钩头键键槽尺寸表

GB/T1563-2017中钩头键键槽尺寸

对比两组蓝框中的数据,前者为2.4后者为3。
我在查看最新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后,数据仍未2.4。
大家在选择时是如何选择的呢?

网友A:
两种方式不同,一种是轴的尺寸,另一种直接标注的平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式不同,一种是轴的尺寸,另一种直接标注的平键尺寸。

都是钩头键轮毂键槽处的尺寸

网友B:
闻邦春版  是错的。按闻邦春版键装不到位
他这个所有轮毂键槽深度尺寸 t1 都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闻邦春版  是错的。按闻邦春版键装不到位。
他这个所有轮毂键槽深度尺寸 t1 都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