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减震块 凹凸配合 2块

楼主(2019-07-29):
最近在一个切割机上面看见这种橡皮块  2块  一块装在门上面 一块装在座子上,关门后 两个橡皮垫重合。各位有没有用过或者见过。谢谢!

补充内容 (2019-7-30 11:31):
已经找到了   橡胶塞子堵头环保硅胶孔塞   我应该描述没有正确  谢谢各位的帮助 谢谢!!

网友:
百度【橡胶减振垫】或者【机脚垫】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我想问各位有谁知道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  脚垫 缓冲块 我都搜索了   怡合达 米思米我也查了  没找到。

网友:
形状都有了,自己根据需要出张图做就好了

网友:
橡胶减震产品,进口品牌有美国ACE TUBUS系列:
比如机器人平台:

产品应用广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各位有谁知道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  脚垫 缓冲块 我都搜索了   怡合达 米思米我也查了  没找到。

2楼的靠谱,我查了一下,确实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的靠谱,我查了一下,确实差不多

哪一种 能发个型号不?谢谢!!

楼主:
橡胶塞子堵头环保硅胶孔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