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主程序执行M06时直接进行换刀(不调用子程序)?

楼主(2019-07-30):
FANUC系统加工中心

主程序里和子程序里都有M06指令,
主程序执行M06时调用9003子程序,9003子程序执行M06时进行换刀,

请教,怎么让主程序执行M06时直接进行换刀(不调用子程序)?

网友:
请教楼主,如何在不脱鞋的的情况下,脱袜子

网友(点评):
换刀子程序为了保证通用,动作很多,有些加工现有产品时没必要,影响加工节拍,

网友:
你这是要减少换刀基本动作吗?没这可能的事。感觉你没表达清楚意思。
我猜你的意思不是这个,想说在执行本程序加工时需要用的下一把刀已经同时在运行,待这程序加工完直接换刀,减少了执行换刀刀库在旋转,取刀等动作时间。答案是:可以。

网友(点评):
立加,执行9003子程序,换刀时XY轴先移动到安全点,加工现在的产品换刀时没必要移动XY轴(不存在安全问题),换刀前后XY轴来来回回的移动,影响加工节拍,

网友:
|所罗门_x发表于 07-30 09:03你这是要减少换刀基本动作吗?没这可能的事。感觉你没表达清楚意思。

我猜你的意思不是这个,想说在执行本程序加工时需要用的下一把刀已经同时在运行,待这程序加工完直接换刀,减少了执行换刀刀库在旋转,取刀等动作时间。答案是:可以。
提起预置刀具T01M06;T02;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7-30 09:03你这是要减少换刀基本动作吗?没这可能的事。感觉你没表达清楚意思。

我猜你的意思不是这个,想说在执行本程序加工时需要用的下一把刀已经同时在运行,待这程序加工完直接换刀,减少了执行换刀刀库在旋转,取刀等动作时间。答案是:可以。
立加,执行9003子程序,换刀时XY轴先移动到安全点,加工现在的产品换刀时没必要移动XY轴(不存在安全问题),换刀前后XY轴来来回回的移动,影响加工节拍,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修改,调出#9001程序把换刀移动那段删去或者跳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