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过曲面的前辈

楼主(2019-07-30):
工作中需要测绘一下图中搅拌机的叶片,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还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
1.完全手动的话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doc88.com/p-853246930577.html
2.是SolidWorks的话有人这么干
1), 给部件曲面的各个投影面(xyz)拍照
2), 将照片输入solidworks,然后用曲线工具描出重要轮廓
3), 用标尺在电脑中定义出事先测量过的零件尺寸
4), 用surface工具循迹做出表面后加粗成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手动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doc88.com/p-853246930577.html
2.是SolidWorks的话有人这么干

我也找到了这个,正在研究,谢谢

网友:
有钱就直接找人用针来测,没钱就自己剪纸板

网友B:
这是搅拌什么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搅拌什么物料?

皂粒

网友:
我司销售测高仪 测长仪 硬度计 轮廓度粗糙度测量仪 X射线复合式光学复合式三坐标 平面类零件快速光学扫描仪 量块比较仪 激光测径仪 转台 复合式三坐标 光学轴类测量仪 各类轴类 缸体检查仪 水平仪 对刀仪 金相仪器 影像仪 卡尺 千分尺等万能量具 计量室校准系统各类设备 提供各种测量解决方案 有需要请联系 谢谢!
QQ:898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