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层厚度不同标注方法

楼主(2019-07-30):
      昨天看到外协厂家的两种不同零件图纸中关于镀锌层厚度的要求,
      第一家外协单位的图纸中对镀锌层要求是:镀锌层厚度10μm;
      第二家外协单位的图纸中对镀锌层要求是:镀锌层厚度是100g/m^2。

      我们机械加工和制造中常用第一种方法对镀层作要求,第二种第一次看到。今天早晨专门查了对镀层要求的第二种方法,好像在大型的钢结构中这种方法好像用的比较多。

网友:
第二种其实更好检测……

网友:
是镀锌的两个量化,一个是锌量,一个是厚度  ??

网友:
第一种用在五金件上比较多吧
零件太小太轻,不适合第二种标注方式。。。

网友:
第二种第一次看到

网友:
感觉四楼说得有道理,支持

网友A:
第一种一般用在机加工件上,每个加工件独立形成防腐体系。第二种一般是用在大型铸件、结构件整体镀锌,或者是线材连续镀锌,这种很难保证厚度均匀一致,那么就会要求单位平米内锌含量,两种标注方式运用环境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一般用在机加工件上,每个加工件独立形成防腐体系。第二种一般是用在大型铸件、结构件整体镀锌,或者 ...

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二种方法第一次看到,看到这种标注方法时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按这种标注的,镀层厚度怎么控制?这是第一个想到的问题。

后来问了做钢结构的,他们做大型构件,后来才查了一些资料,发现真有这种方法提镀锌层厚度的。其实,这种方法能计算出镀层厚度,锌的密度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二种方法第一次看到,看到这种标注方法时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按这种标注的,镀层厚 ...

是可以计算出厚度,但是这并不是要求每一处都必须达到这个厚度,算是一个平均厚度,允许部分区域低于这个厚度。但是标识镀层厚度不小于多少微米,那么这个是任何一处厚度都不能小于该数值。

网友:
第二种用于钢结构,计算热镀锌的价格是按材料的吨数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