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结构改进

楼主(2019-07-30):
各位大神,这是一个气缸带动四个支腿伸缩的结构但是,运动比较频繁,槽口磨损会很严重,有没有好一点的结构

网友:
加个轮子

网友A:
左右方向磨损  还是前后方向磨损

网友(点评):
应该是左右吧 和二楼一个想法 看你下面应该有空间

网友:
滑动摩擦改成滚动摩擦

网友:
设计好了 别忘了 上图  我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方向磨损  还是前后方向磨损

都有磨损,都比较严重

网友B: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用轴承和你这滑动板内部的轨道摩擦。
不过看你这结构感觉应该是空间很有限吧,限位滑动板的那东西要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磨损,都比较严重

请在图上描述,哪些位置磨损比较大,不要笼统。对应位置采用了什么滚轮或者轴承?

网友:
负载多重?动作很频繁吗

网友:
加上轴承,换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

网友:
除了滚动,槽口也可以加固,加润滑。

网友C:
直接用连杆就好。没必要用滑槽。实在要用,像这种轻载的结构,可用PE做滑槽,用滑块,不要用滚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连杆就好。没必要用滑槽。实在要用,像这种轻载的结构,可用PE做滑槽,用滑块,不要用滚轮。

频繁举升100kg,不算轻载了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用轴承和你这滑动板内部的轨道摩擦。
不过看你这结构感觉应该是空间很有限吧,限位 ...

这个思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