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滚珠轴承,配合转轴使用,如何消除轴向间隙

楼主(2019-07-30):
感觉很多这种结构都没有管这个间隙

网友:
轴承的安装工艺里,是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端一个自由端的,要不然轴有温升了之后,会造成轴承轴向游隙的减小直至卡死。
固定端一定要用类似深沟球一类的内外圈没有轴向移动的轴承,自由端则可用类似普通滚针轴承的内外圈可轴向移动的轴承,也可用不可轴向移动的。

网友:
采用两个滚珠轴承,用在转轴上,对轴向的间隙的要求也不高。
如果要求高,需要用向心球轴承成对使用。类似滚珠丝杆的固定支座那样。

网友:
分别固定住内外圈,就可以了

网友:
角接触轴承了解一下
圆锥滚子轴承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