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与厚板的安装

楼主(2019-07-30):
如图:有台电机需要安装在6mm厚薄板上,不宜攻丝。
若在厚板上打螺纹孔,螺丝不方便安装,有巨多的阻挡。同理,若全部打通孔,然后并螺帽,也不方便安装。
诸位同仁可有更好的主意? 不吝赐教。

网友A:
薄板连接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拉铆螺母 压铆螺母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板连接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拉铆螺母 压铆螺母之类的?

带着电机呢,侧向安装。怕没铆好安装的兄弟先累死了。

网友B:
有个工艺,适用薄板钻攻螺孔,大概是这样的。
钻螺孔底孔,不是钻头钻的,好像是用工具,旋转挤压,使加工形成的多肉金属翻边,产生螺孔底孔的同时增加厚度,这样再攻丝,就可以增加螺纹有效长度了。当时在展会上看的(20的方管,壁厚2mm,搞了个M8的螺孔,拿了个样品回来的),工具直接可以买,设备就是一台台钻。

网友:
薄板上焊接圆螺母。电机安装板上开孔大于圆螺母外径。

网友(点评):
内折弯,不方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艺,适用薄板钻攻螺孔,大概是这样的。
钻螺孔底孔,不是钻头钻的,好像是用工具,旋转挤压,使加工 ...

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着电机呢,侧向安装。怕没铆好安装的兄弟先累死了。

您这个图的意思是把电机连接在这个薄板上吧?如果不想用螺栓,还是薄壁我感觉好像只有拉铆螺母合适啊?拉铆螺母有M3~M12的螺纹孔,在一个侧向的薄板上上铆螺母也不费劲啊?安装的话也可以弄个止口把电机安装座定位一下这样安装电机的时候安装的人不会太费劲。

网友:
薄板上用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艺,适用薄板钻攻螺孔,大概是这样的。
钻螺孔底孔,不是钻头钻的,好像是用工具,旋转挤压,使加工 ...

热融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艺,适用薄板钻攻螺孔,大概是这样的。
钻螺孔底孔,不是钻头钻的,好像是用工具,旋转挤压,使加工 ...

你说的就是翻边攻丝吧?

网友:
电机多大?小电机,6MM板完全可以,

网友:
薄板上攻丝,采用热熔钻吧。

网友:
厚板——薄板——电机,换换顺序可否?

网友:
马车螺钉!

网友:
如果是我设计的话,我会把薄板折弯做的小一些,将电机的四个孔避开;电机连接板上开通孔,使用螺栓连接。

网友:
电机和安装板是竖直放置还是水平放置?

网友:
用压铆螺母应该可以

网友:
热熔钻工艺

网友:
目前为止,只看出薄板厚度6mm,其他,啥都不知道。

好吧:

越薄的板材上攻丝,越忌讳大螺距大直径,这个对吧。

如果同意,那就简单了。多上几个小螺纹孔。

大卡车的轱辘,就这意思吧。。。

网友(点评):
额。了解。。这个例子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艺,适用薄板钻攻螺孔,大概是这样的。
钻螺孔底孔,不是钻头钻的,好像是用工具,旋转挤压,使加工 ...

怎么感觉你在说翻边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你在说翻边攻丝

是这个说法吗?我只是在展会上看到了。我实际用不到。

网友:
你能把电机安装板做折弯放大么?这样可以把安装孔调整到上方90度平面,安装时不用费力托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艺,适用薄板钻攻螺孔,大概是这样的。
钻螺孔底孔,不是钻头钻的,好像是用工具,旋转挤压,使加工 ...

是否可以使用热熔钻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使用热熔钻工艺?

刚才搜索了你说的这个名词。我看见的就是这个加工方法。

网友:
如图:有台电机需要安装在6mm厚薄板上,不宜攻丝。
若在厚板上打螺纹孔,螺丝不方便安装,有巨多的阻挡。同理,若全部打通孔,然后并螺帽,也不方便安装。
诸位同仁可有更好的主意? 不吝赐教。

哪里有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