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摔设计

楼主(2019-07-30):
一个外形尺寸为160*100*50的金属盒子,需要设计防摔措施;目前考虑的是将盒子八个角的位置加柔性材料,形状类似防撞角,这样做出来感觉外观不好看;另外就是像手机一样,将其除正面外都包上;请问那位大神指点一下如何做,另外,想问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定制做手机外壳或者防撞角的地方。

网友:
让注塑厂给定做个呗,画个草图

网友A:
有些贵重仪器,采用气包膜,充气后,内容物被包裹在气体中。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这几个面分别用优力胶给粘贴住,从而实现防护措施不可以嘛。

网友B:
小物体运输防掉落可采用包覆软性材料的方法,使用过程防掉落就得把内部元件做固化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物体运输防掉落可采用包覆软性材料的方法,使用过程防掉落就得把内部元件做固化处理了。

内部元器件已经固化了的,为了在使用过程中,从1m左右的高度摔下时,保护一下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贵重仪器,采用气包膜,充气后,内容物被包裹在气体中。不知是否可行。

谢谢,主要是仪器在使用时的防摔

网友:
可以3D打印一个柔性外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