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材质?做的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9-07-30):
(图片)

楼主:
这种材质是什么材质?手柄的位置是如何表面处理得到的?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材质啊

网友(点评):
什么表面处理呢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不锈钢做了喷砂

网友:
医用产品,你说呢?

网友:
看看板材重量,是否有磁,然后了解一下医用无菌表面。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喷砂,还是抛光。

网友A:
医药行业很多材质都是不锈钢304的。

网友(点评):
一般表面做什么处理呢?喷砂,还是抛光,还是镜面,我们是手持的部位。不进入人体的

网友(点评):
喷砂、抛光都可以吧,但是抛光容易滑恨,像这种形状的喷砂(或者振动抛光)之类的比较方便

网友:
不锈钢表面喷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医药行业很多材质都是不锈钢304的。

一般都是SUS304,医用,厨具用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表面处理的,之前是镜面,但是感觉太光滑了,问了加工厂,一般都是喷砂,氧化,镀镍的?所以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材质是什么材质?手柄的位置是如何表面处理得到的?

小物件一般都是喷砂,在E+G上就有,可以查查看。不知道大的型材是什么工艺。

网友(点评):
E+G???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物件一般都是喷砂,在E+G上就有,可以查查看。不知道大的型材是什么工艺。

请教e+g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e+g是什么?谢谢

伊莉莎冈特

网友:
拉丝板+钝化

网友:
手柄应该就拉丝没其他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最终选择的是拉丝处理,

网友:
不锈钢,表面喷沙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