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9-07-30):
图片上的东西可以XY移动,还可以旋转   不知道旋转是怎么做到的,哪位大哥知道

网友:
分了三层

网友A:
直线电机运动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运动平台:

它是几毫米的运动量和五度左右的旋转

网友:
那时一个浮动机构

网友B:
这是XXY平台,它的三个轴:X1轴、X2轴、Y轴分布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X1 X2这两个轴的进给方向相反,每个轴都安装各自的XY平移平台上。。
X Y方向的移动的解是相对独立的,也就是X方向移动时,X1 X2轴移动;Y方向移动时,Y轴移动。
旋转轴的解是耦合的,也是就需要3个轴同时移动,3个移动量合成一个旋转量。

网友:
三个独立的轴运动,做成联动就是这种效果了。

网友:
这个叫精密三轴平台,XY和旋转角都不大,正常XY的行程不超过10mm,旋转角度在正负2-3度。主要是靠三个丝杆配合运动行程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XXY平台,它的三个轴:X1轴、X2轴、Y轴分布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X1 X2这两个轴的进给方向相反,每个轴 ...

大哥有没有内部结构简图啊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这是UVW平台。可以百度一下深入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有没有内部结构简图啊

   我手上没有,不过这种结构是非常普通的,你随便百度下都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没有,不过这种结构是非常普通的,你随便百度下都能找到的。

在问一个问题   一个齿轮齿数186   一个是31     想问下31齿不是标准齿数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问一个问题   一个齿轮齿数186   一个是31     想问下31齿不是标准齿数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网友:
台湾高明铁,誉展TGB等等,找一本样本。都有结构图。

网友:
这是个并联机构,需要几个轴联动实现理想动作

网友:
高大上地说一下。

平台就是个坐标系, 物品原来在XOY处, 由于某种需要, 需要移动到X'O'Y'处,包括旋转角度。

那么,如果能求出新坐标系下的四个支点(三个其实就够了)在原坐标下的位置。
然后把这四个支点同步(保持相对距离不变)移动到所需位置就好了。

这就是为啥得学坐标变换这么无聊的东西。

既然每个支点的运动都是平面运动(都没离开这个平面,不是吗), 那么支点下方只需要两个自由度的机构就可以了, 也就是XY平台。

那么,回到您的问题,可旋转的UVW平台就是4个XY平台组成的,由于XY的移动量都不大,相对于到平台中心的距离, 这些移动量造成的角度变化也就是几度乃至十度左右的范围。。。

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