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能不能直接改为气压传统

楼主(2019-07-30):
最近在调研一个小设备,夹紧部分是V型夹具,采用的是液压传动。为降低运行成本,问供应商可不可以改为气压传动(车间内有比较稳定的压缩空气,压力可达60kg/cm2),答可以,但要加增压缸,再用增压后的压缩空气驱动液压部分,有种脱裤子放屁的感觉,而且价格还大大增加。领导问起为什么不用气压,按供应商的说法答复,又追问为什么不直接改气压,本人对液压、气压传动了解不深,无法回答。再问供应商,答复还是不能改。
求问社区的朋友:
1、液压传动改气压传动为什么不行,此处为什么必须必须用液压?
2、领导问液压传动有油缸,气压传动有气缸,为什么不能把压力油输入直接改成压缩空气输入?

网友:
可以把液压传动的具体工况写出来,论坛里面有很多高手可以解答

网友:
液压功率比比较大,压力比气体稳定;油缸本身有一定的摩檫力,气体会造成爬行现象。

网友:
楼主好:
       从你说明来看,是否只是要求不能改变V形块的夹紧力?
       对此可以先去选用合适缸径的气缸,没有合适的再考虑加杠杆或连杆机构等实现增力。
       总之自己先有方案吧,降成本的事指望供应商就有点缘木求鱼了,供应商总是希望客户多掏钱的。

网友A:
压力可达60kg/cm2,你TM是啥压缩空气,能达到60bar

网友:
先看看夹紧力的负载是多少?再说用液压还是用气压。

用液压必用气压好的原因是:气体有可压缩性,传动没有液压平稳,而且气压传动的功率比没有液压大。如果夹紧力很大需要压缩空气的压力就必须增加,这样就得上压缩机。

网友:
不建议直接改,需要先计算负载工况,在输出力差别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可达60kg/cm2,你TM是啥压缩空气,能达到60bar

机组试验用的,你没有见过不代表没有,出口成脏只能显得你无知

网友:
1.液压压力更大,一般5MPa以上,气压工厂一般也就0.8MPa;也就决定着液压比气压体积更小。
2.液压油具有不可压缩性,对于切削加工的卡具比较适用,气体压缩性较大,稳定性不好,一般用于要求不高的自动化运输夹持和定位。
3.管路,因为液压油的不可压缩性及高压,对管路一般使用硬管或是钢丝编织软管,耐高压的专用接头。气动常有的PE管耐压也就1MPa。
所以你需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情况选择合适的就行。

网友:
同样缸径下,液压缸输出力能达到气缸输出力的几十倍

网友:
结论是不能。

网友:
液压跟气压的差距在压力,车间一般是8公斤气压,但是液压最大可达到几十 几百MPa,你得先确定目前用的液压压力是多大 然后根据面积换算出8公斤气压需要多大的气缸,如果尺寸合适就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你和你领导都是外行,供应商是内行还靠谱点。

网友:
液压至少几吨的力,气压基本都是几十公斤的力,力相当可以替换。

网友:
进来看看高手们的回答

网友:
关键看工况啊,不说要求和具体设备讨论啥啊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
液压优点:
1、同体积下,液压能产生更大动力;
2、可以做到对速度的无极调节,而且范围大;
3、运动均匀平稳,换向冲击小;
4、自润滑,寿命长。

想来都是不用气压的关键因素。

网友:
液压与气压的力量不可同日而语,供应商说的意思你没有理解,气液增压缸你了解一下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可压缩性的原因,楼主说的是要夹紧,不是推动。一般来说夹紧一个工件用不了太大的力,主要是夹紧后的钢性问题。比如说工件夹紧后受到10KG的冲击力,气体的可压缩性强,这个冲击力会让气缸轴发生0.1mm的反向位移,而油缸可能只会移动0.01mm。而气缸移动的这0.1mm工件就可能会松了发生位移。具体数值需要计算。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楼主还想用气缸夹紧的话可以考虑做有自锁能力的夹紧机构(类似涡轮蜗杆),用气缸驱动。

网友:
提问前还是先看看书了解下两种传动有何区别,再来针对具体的问题分析,你直接来问能不能换,谁知道你的工况啊!

网友:
这个还是根据具体需求来的

网友:
关键是看夹具所需要的夹紧力的大小,气压的话,夹紧力不可能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