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深沟球轴承承受径向载荷比单列高多少

楼主(2019-07-30):
两个深沟球轴承串联装在一起,其所能承受的径向载荷比单个深沟球轴承高多少?

网友:
这个要做试验测吧,单个球轴承承受的径向载荷有确定的实验数据,并列的两个球轴承承受的径向载荷怎么样不好说。

楼主为什么要这样用?如果径向载荷大,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形式的轴承呢?

网友:
我觉得是一样的,力都在接触第一个轴肩的轴承上

网友:
看你载荷是不是平均咯。

楼主:
查到了两个深沟球轴承串联所承受的径向载荷是单个深沟球轴承2的0.7次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