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简单的小问题困扰着我

楼主(2019-07-30):
使用SolidWorks出工程图,不知道标准件的材料和重量两栏怎么填写,比如在配件城买的最普通的发黑过的六角螺钉,材料估计也就是普通的碳钢,那材料一栏怎么写呢?写Q235?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材料啊?

还有,使用SolidWorks如何对toolbox标准件设置材料和重量?toolbox 引用的文件好像都是只读的啊?没法更改材料啊?这怎么办呢?

网友:
没必要写,有特殊要求再写。

网友:
虽说是标准件,,,你设计用啥材料的螺栓你不知道???

网友(点评):
螺栓的国标号,可不止是外形尺寸这么简单。。符合某国标,那么材料(不是唯一)也必须符合国标中规定的某种材料。

网友:
标准件,没必要写材料

网友:
你用的是正版吗

网友:
不是特别要求的标准件,基本上属于市场上能买到的零件。如果你不确定的材料属性尽量别瞎写。有的时候多个属性,采购可能要头疼了。至于你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材料,那就某宝自己找吧

网友:
楼主搞反程序吧?实际制造、装配和施工是以设计图纸为准的,采购应该以你的图纸中提出的螺栓 的标准去采购

你是按手册上的标准件选的吧?有标准号,然后在这一标号里你所选的螺栓规格,有热处理、强度等级和材质。

网友:
标注强度等级就好了吧

网友:
简单的小问题对你来说却不简单 所以 请别用简单二字
打脸

网友A:
发黑的螺栓楼主要填Q235????nb。谁告诉你的。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真不简单啊,这些辅料没必要写这么清楚,辅料通常是批量采购的,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就喝别的用一样的

网友:
我们不写材料,用一个默认代号替代。但是要注明标准件的等级,一般的8.8级,要求高的地方12.9级。

网友:
你们工程师可真清闲,连螺丝都要出工程图?

网友(点评):
可能是用几个螺丝就买几个螺丝,哈哈,再说螺丝强度全部买12.9的,通用嘛

网友B:
螺钉直接另存STP格式后保存SW格式,然后选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黑的螺栓楼主要填Q235????nb。谁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钉直接另存STP格式后保存SW格式,然后选材料

弹簧垫圈。。。
很明显,普通碳钢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所以,不如不写,材料满足标件对应国标号规定即可。

网友:
只标注强度等级和国标号,不锈钢螺栓必须标注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