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请教

楼主(2019-07-30):
如图,高度470mm。80*100的方钢焊接,如果要保证l两根的平面度,高度公差给多少合适,焊接件用的不多,请教下

网友:
这个组焊件用在什么地方?上下与什么零件连接的?上下面需不要再加工一刀?公差的要求应该根据使用要求和功能去选择

如果连接要求精度高,需要标注高度的尺寸及公差,还有上下两平面的平行度,上下两平面与方钢理论中心线的垂直度。

网友:
根据GB/T 19804-2005中的数据选取选择你需要的公差等级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是一般用,我要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
这个焊接后再上卧加上旋转工作台把两个端面光出来最好吧?
能保证±0.05内。
如果是加工后再焊接的话这个高度就难控制了 矩形管的长度+上下板的厚度=高度 三个组件都影响总高度,
除非三个组件尺寸全部做下限,然后做个焊接夹具上下板固定在夹具上焊,可能有两个组件不会接触。
不考虑平面度的情况下应该能能保证±0.2/±0.3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两根,所以我给的公差就是±0.05,

网友:
焊好再光飞面吧。。。长度平面度都好保证

网友:
看你的使用条件,如果焊后不加工就不要标注一些形位公差了,尺寸公差做到0.2-0.5左右。
矩形管锯床下料,钢板的焊接成型都会影响到公差。
如果焊后整体机加工可以标注上整体长度已经平面度。

网友:
工艺上好保证,焊接后双面铣一刀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