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201热轧角钢钻孔是不是很难?

楼主(2019-07-30):
如题,他们说304都还好打孔,201很不好打孔。

网友:
大侠找个201材质,找个台钻先试试不就知道了?大侠,做什么零件?为什么要选择201不锈钢?201大多数用作装饰性材料

网友(点评):
我试过,好像是难点,但我不是专业的 ,便宜啊,钣金厂为了省钱嘛

网友:
304钻过。用高钴钻头。给足冷却液

网友(点评):
304的没有问题,经常搞

网友:
为啥不问我,钻孔的点热熔处理,然后3楼。补充一句,降转速,进刀不能低于0.1mm。

网友(点评):
看来大神大神来了

网友A:
304、201都不好打,但是理论上应该201的容易打些,201虽然强度、硬度高些,但不锈钢加工主要问题是粘刀,排屑困难,只是实际中201大量使用回收料,实际成分复杂,刚才化学成分(C等)往往超标,所以会更难加工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304、201都不好打,但是理论上应该201的容易打些,201虽然强度、硬度高些,但不锈钢加工主要问题是粘刀,排 ...

现在市面上大多数201都适量的加入硫,加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楼主所说因为回炉料的不稳定性,c含量就没法控制,为了利于加工又必然多加硫,硫在不锈钢中属于有害物质,造成钢材组织疏松,有气孔,材料更容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