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有谁知道这个螺旋杆怎么加工?

楼主(2019-07-31):
各位好,有谁知道这个螺旋杆怎么加工?(见图片)

网友:
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很重要

网友:
钻头是类似三角毛呸烧红后拧出来的。

楼主:
各位是不是旋风铣出来的?

网友A:
这个是加热后,拧转,然后在精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热后,拧转,然后在精磨。

你那可以制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