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车床请教:磨床、车床两顶尖加工时,涉及到ji'qi自动化上下料,鸡心夹怎么处

楼主(2019-07-31):
如题,如果用鸡心夹传递动力,鸡心夹怎么自动化呢;、不用鸡心夹又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用端面驱动顶尖!没事多去展会看看,闷在单位里谁会告诉你新鲜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端面驱动顶尖!没事多去展会看看,闷在单位里谁会告诉你新鲜玩意?

驱动顶尖适合大型件进刀量不能太大,不适合小型轴类零件。我这个零件直径只有12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顶尖适合大型件进刀量不能太大,不适合小型轴类零件。我这个零件直径只有12mm,

见过一种可以自动夹紧驱动外圆的顶尖。浮动三爪顶尖卡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顶尖适合大型件进刀量不能太大,不适合小型轴类零件。我这个零件直径只有12mm,

你是说没有适合12mm轴的驱动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种可以自动夹紧驱动外圆的顶尖。

请问有照片或者厂家名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