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包裹产品

楼主(2019-07-31):
哪位大神做过或者见过,使用一张布将产品包裹起来的设备或者机构?不是那种胶带一样的包,将产品放在布上,然后布折叠包裹

网友:
有人工包裹的示意图吗?

网友A:
我好像没有看过,然后为了看起来不像是在灌水,我就问个问题:包裹完要怎么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没有看过,然后为了看起来不像是在灌水,我就问个问题:包裹完要怎么封口?

不需要封口,包裹完成之后装袋子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封口,包裹完成之后装袋子里面

把东西丢进布袋,然后布袋口用袋口封包机缝起来?二次套袋机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东西丢进布袋,然后布袋口用袋口封包机缝起来?二次套袋机百度一下?

不是布袋,就是一块方布,把托盘放在方布中间,然后折长边,再折短边,折好之后把这个塞到袋子里

楼主:
这是模拟的视频,产品因为保密不能用,所有用的本子代替,产品比本子大一点,包裹地紧致一点

网友(点评):
发网盘吧

网友B:
如果只是问包裹这个问题而不涉及上料下料就很好解决,也就是几块翻板的事,把布平铺好,产品放中间,然后用推板一个方向一个方向的推上去盖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问包裹这个问题而不涉及上料下料就很好解决,也就是几块翻板的事,把布平铺好,产品放中间,然后用 ...

关键是产品有厚度,单纯地用板子将布包起来,一个就是包起来不美观,还有一个就是包起来的效果会不理想,需要包起来紧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产品有厚度,单纯地用板子将布包起来,一个就是包起来不美观,还有一个就是包起来的效果会不理想, ...

那你这样问也没有用啊,需求不明确,条件不清晰,你要是拍点图上来还可以给你想一下,这样问问题会被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样问也没有用啊,需求不明确,条件不清晰,你要是拍点图上来还可以给你想一下,这样问问题会被打的 ...

视频不知道怎么回事传不上去

网友:
怎么说呢,那种跟屎一样的巧克力,包装就是这样的,包裹好旋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方布用手工包方块也紧致不了吧,应该要人工能够实现,再考虑自动化才是。
不过包装不封口还要求紧致,倒是见过但不是你描述的包装方式,比如糖果包装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不知道怎么回事传不上去

发视频的链接地址

网友:
不就是衣服折叠的那个

网友(2019-09-15):
引用 楼主:
视频不知道怎么回事传不上去

可以发网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