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圆柱销怎么选择

楼主(2019-07-31):
有“内螺纹圆柱销 GB/T 120.1-2000”和“内螺纹圆柱销 A型 GB/T 120.2-2000”、“内螺纹圆柱销 B型 GB/T 120.2-2000”三种,一般哪种情况选用哪种类型的销
查机械设计手册有这个解释,那“GB/T 120.1-2000”和“GB/T 120.2-2000”的该怎么进行选择

网友A:
手册写的很清楚。一般应用场合,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写的很清楚。一般应用场合,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GB/T 120.1-2000”和“GB/T 120.2-2000”分别是“不淬硬钢和奥氏体不锈钢”与“淬硬钢和马氏体不锈钢”,手册只写了这么多,并没有详细介绍,请问一般怎么选这两种

网友B:
一般在米思米上买,MS系列用的多 之后是带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米思米上买,MS系列用的多 之后是带螺纹的

我想问两种不同国标号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C:
B型用于盲孔,因此这种销子会有一个销平的面!

网友:
用心观察就会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型用于盲孔,因此这种销子会有一个销平的面!

是的这个清楚了,现在不清楚淬硬的和不淬硬的该怎么选用

网友(2022-03-10):
淬硬了,强度高,适合承载能力大的场合,
不淬硬,强度低,